富士通一体机芯片不知何作用!

楼主(2008-06-22):
一富士通一体机,现象是开机不显示,打开机箱一看,主板上有一个WINBOND生产的(W83783S)芯片烧了(如图),由于这种板修的少,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只是觉得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请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芯片,起何作用.另外想问一下我们的论坛上有这种芯片卖吗?

网友:
cpu 供电IC 坏了..

网友:
请问张先生论坛里有这种芯片卖吗?

网友:
好象是监控IC

网友:
直接把这个IC换掉,看能不能开机啊?找旧板拆啊!

网友:
我手里有,坏板上的。要的话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