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8A+RT9603组合 VCOER 偏低

楼主(2008-06-22):
一845GV-M2  电源IC RT9248A+RT9603*3  上C2.1 VCOER=1.525V,实际是1.1V,查RT9248 VID各脚识别信号正常,换过电源IC,加焊过几遍U座,均无效.

网友:
1 换CPU看下
2 考虑更换IO

网友:
有的主板的VCORE电压是比较的低的!!只要上CPU就可以了啊!!而且,你的VID 还是正常的!我上次遇到一个VCORE电压只有0。9V的,上了CPU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啊!!
你这种情况,你可以试着换下其它的CPU试下啊??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VID信号正常:就没有必要去加焊U座和换IO了
因为如果是U座接触不好,或IO和VID信号相连的引脚短路。那必然会相应VID信号被置高(U座接触不好)或者拉低(IO接VID的引脚短路)

VID信号正常,说明CPU应该告诉PWM电路“我是谁?我需要过大的工作电压”

如果此时VCORE还不正常,说明PWM电路不愿意按照VID的“安排”从事。可以考虑更换9248 ,9603 ,场管

还要重点检查一下17 ,18 ,8, 9 脚的外部元件是否偏离标称值

网友:
换过部分管子,上C2.1后电压为1.49V(正常为1.525V),不知电压偏低这一点行不行试不出来。(因为U座有部分AD值无穷大,加焊数遍后无效,U座坏了,不好试试行不行,如果电压偏低这一点不行,再加上换U座,就准备放弃了)

网友:
个人感觉  换个CPU 先 可以选择 2.0

因为有些主板 核心电压低 上负载的的确是这样。

但是上CPU后,电压就正常了,。本人遇到这样的主板过。

网友:
LZ可以考虑试下,我前天修了快板子和你差不多
换小CPU就能用了
换小点CPU看k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