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不加电

楼主(2008-06-22):
测试没有待机电流,无3V 5V 输出 ,MAX 1901 4脚28脚也没有电压,这样该如何检修呢?从哪里入手呢?
换南桥好了
[
]

网友:
保護電路過來的16V加上了麽?

网友:
1.看3V5V是否短路
2.测16V公共电压是否正常
3.换MAX 1901
4.换东芝待机芯片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维修思路!!!

网友:
MAX1901的20脚VL5有没有5V.

网友:
先换下1901不行把待机电路搞以下

网友:
支持三楼/说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