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楼主(2008-06-22):
不能触发,插电源 无任何指示灯亮  电源IC好象是ADP3806 第一脚有16V供电 24脚0.7V 其他都为0V CPU 都没有供电
不晓得这款笔记本有什么通病,听说是显卡部分有毛病,我想不通,显卡部分,会导致所以指示灯都不亮吗?

网友:
老兄,3.3V 5V的电源IC是MAX1631,看有没有起来

网友:
3806是管充电的啊老大

网友:
贴上这个, 楼主参考一下!

IBM T40电源工作原理

当电源插入时,有16V进入为DOCK-PWR16,通过保险F2转化为DOCK-PWR16_F,IBM主板在设计的时候,它的自我保护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过流及过压都会导致保险烧断,从而保护主板上的其它芯片不被烧坏。DOCK-PWR16_F电压为前段16V电压,而VINT16是后段的16V电压,它是供给所有电源芯片(包括MAX1631,MAX1845,ADP3205)的供电电压,它的产生是由TB6250来控制的。DOCK-PWR16_F由D10转化成VREGINT16后给TB6250供电使其工作,产生VCC3VSW以及来控制Q34和Q36产生VINT16。VCC3VSW给PMH4供电,VINT16给MAX1631,MAX1845供电,接下来在PMH4控制下MAX1631产生+3.3V,+5V,+12V, MAX1845产生+1.8V,另外一组MAX1845在VCC5M的控制下产生+1.2V.
MAX1631的上电过程产生+3.3V,+5V,+12V
首先MAX1631要工作正常必需具备2个条件,
1:供电电压VINT16供给 MAX1631的22脚,
2:控制电压有2个
a.
由PMH4控制的VCC5M_ON控制MAX1631的7脚和28脚
b.
反馈的温度保护控制信号控制MAX1631的23脚,它由CPU及温度控制芯片时时监控,任何一个有反常就会关掉MAX1631,从而达到自我保护的功效.
有以上的工作条件后,那么3个电压就产生了.
MAX1845的上电过程产生+1.2V
首先MAX1845要工作正常必需具备2个条件,
1:供电电压有2个,VINT16供给 MAX1845的4脚,还有VCC5M供给MAX1845的9脚,21脚及22脚.
2:控制电压比较简单,直接由供电电压VCC5M通过电阻R658控制MAX1845的11脚.
有以上的工作条件后,那么+1.2V就产生了.
c
MAX1845的上电过程产生+1.8V
首先MAX1845要工作正常必需具备2个条件,
1:供电电压有2个,VINT16供给 MAX1845的4脚,还有VL5供给MAX1845的9脚,21脚及22脚.
2:控制电压有2个
a.
由PMH4控制的VCC1R8M_ON控制MAX1845的11脚.
b.
由PMH4控制的B_ON控制MAX1845的6脚
到此开机前的所有电压都已经有了,供其它芯片工作.那么,接下来南桥也开始工作,开始按开关键开机的上电过程了.
2:开机时的上电部分即插上电源按开关键后
从现在开始南桥就开始发挥它重要的作用,它是整个机器的电力控制中心。首先还是看一下由南桥控制的上电过程。
南桥在前段电压的供给以及一颗晶振的作用下开始工作.在按开机键后有个开机信号会送给PMH4,然后PMH4会发出PWRSW给H8,H8工作正常后会发PWRSW_H8给南桥通知南桥前段电压全部OK,可以执行开机动作了.这时南桥就会发SLP信号给PMH4通知PMH4可以开启后段电压了(这里要说明的是如果没有南桥的命令,谁都不能开启后段电压).三组SLP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在系统睡眠和待机的状态都是由此控制的,现在先不说这些,以后会讲到的.那么PMH4在收到南桥的命令后开始控制三组MAX1845产生各自的电压以及通知TB6250去控制系统工作所需的其他电压(这部分电路非常的简单,就跟开关电路一样,由TB6250发出一个高电平给MOS管使其导通,这样就有一个电压产生另一个电压).接下来就重点讲一下三组MAX1845产生的电压工作原理.
A.
MAX1845产生VCCVIDEOCORE
之前MAX1845已经产生了1.8V(前段C).现在在PMH4的控制下将产生另外一个电压VCCVIDEOCORE,MAX1845的第12脚受控于PMH4 .
B.
MAX1845产生2.5V和1.25V
MAX1845产生2.5V的原理,都是有供电电压和控制信号(由PMH4控制)一起作用后才产生的.
MAX1845产生12.5V的原理, MAX1845的第12脚受控于PMH4 .
C.
MAX1845产生VCCCPUIO
之前MAX1845已经产生了1.2V(前段B).现在在PMH4的控制下将产生另外一个电压VCCCPUIO,MAX1845的第12脚受控于PMH4 .
与之前二组MAX1845所不同的是这个MAX1845在产生VCCCPUIO电压后它的第7脚会产生一个PWRGD信号VTT_PWRGD给ADP3205来控制其产生CPU电压.那么下来就分析一下CPU电压的产生过程.D.
ADP3205产生VCCCPUCORE
CPU电压的工作原理,它是由一颗ADP3205和A,B二组MOS管结合而产生了VCCCPUCORE。
这里主要讲解一下ADP3205的工作原理。
与其他电压芯片一样ADP3205也要有供电电压和控制信号。有VCC3B通过一个电阻转化为VCC3B_ADP3250给ADP3205供电.由MAX1845产生的PWRGD信号VTT_PWRGD和PMH4发出的VCORE_ON组成控制信号来控制ADP3205.唯一不同的是ADP3205还有六组调控信号直接由CPU来控制,使其CPU在处于不同的工作状态下调节CPU的电压.当CPU电压产生后ADP3205会发出二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其一是CLK_ENABLE信号,它发给时钟控制芯片,通知其产生系统所需工作的所有CLK信号;其二是VR_PWRGD信号,它发给南桥,通知其系统所需要的所有电压均产生,然后南桥发出PCIRST通知系统的其他芯片(北桥,网卡等等)复位,北桥复位后发出CPURST通知CPU复位,到此所有的芯片均复位,那么CPU就开始向BIOS寻址,系统开始工作.

网友:
学一点有好处

说得好极了,让想学习的人有得学

网友:
非常感谢你门,给了我这么多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