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做的白光烙铁

楼主(2008-06-22):
最近买了几个白光的二手烙铁芯,型号是T2和T12.我用这个自己做了个低压烙铁,效果还不错。用的是9V1A的直流电源。

网友:
手柄是用勾边笔做的,虽然是塑料的,但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这个比较简单,已经有做出数显温控的啦,套件加起来30元左右,我看到的时候卖没啦。所以就一切从简啦

网友:
强人啊。 什么时候我也做个玩玩啊!!!!!!!!!!!!!

网友:
还有一只小巧些的

网友:
用加号笔做外壳不会烫化吗?

网友:
8楼的。白光的烙铁是日本货呀。好用。只是不便宜呀。。。上次买了4个尖头的做修手机用。60大洋呀。

网友:
芯是在淘宝买的4.5元一只,不过加上邮资就合6-7元啦

网友:
9V1A的直流电?那么楼主的烙铁只有9W?
能不能焊东西的啊?N年前我用的20W烙铁都觉得温度不行,楼主实在是太猛了。

网友:
楼主的是低压烙铁,9V可以用的,唯一怀疑的是塑料笔套能否耐高温

网友:
高手我也想做一个,就是不知道电阻电容好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