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evo n620c不认网卡(网卡型号BCM5705)

楼主(2008-06-22):
compaq evo n620c不认网卡(网卡型号BCM5705),其它USB,声卡都好用
855PM+82845DBM 量MINIPCI有一数据线比其它的低100多欧,正常吗?
手上有一个BCM5788能代换吗?
网上找不到PDF,谁能提供下

网友:
阻值变小,应该是网卡坏.好象不能代换的

网友:
代换要型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