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屏幕发糊

楼主(2008-06-22):
屏幕发糊。还有点发红,各位师傅请指教
屏幕

网友:
灯管老化,au的屏通病。

网友:
我修好了!是屏线的问题。重新插下就好了。 谢谢你们。。。。

网友:
如果轻微的发红一般都是灯管老化
你可以单独用高压板点亮灯管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发糊应该是说图像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