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6-22):
新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关于瓷片电容的问题.用万用表能测出它的好坏吗?

网友:
应可以的,用二极管档测量!!!

网友:
万用表不是有一个电容挡吗?

网友:
瓷片电容容量小,用二极管测量一般都是无穷大

网友:
我把他打到电阻200M
可以看到讯间的充放电

网友:
明显短路肯定可以量,  轻微漏电不易 .容量变化就用电容挡 了

网友:
不用容量档测  也不测容量  直接用欧姆档有办法没有  我听人说用200K档可以测  但是就不知道具体的操作方法了。

网友:
呵呵,用数字万用表的200K电阻档一测你只能看到1,也就是很快就充满电了,因为瓷片电容的容量都比较小,200K的阻值小,电流就大(相对瓷片电容来说),要想测有没有漏电,,先用一根表笔短接电容的两个引脚给它放电,再将电阻档调到2M或更大,红黑表笔各接电容的引脚,看看表上数字会往上累加跳动,最后就一直到1(也就是充满电了),这样说明这个电容没有漏电,如果数字往上跳了一会就停住了而且还往下回落,就说明这个电容漏电了.至于检查电容有没有变容,我的万用表有电容档,直接转到合适的档位一测就知道了.不过一般的电容都有15-20%的额定误差,我去电子市场买电容时都带上万用表,让档主拿一包出来一个一个来测,挑最好的要.

网友:
我听别人说过的,但是到底是200K 还是200M的档我忘记了,可以通过瞬间冲放点来判断电容的好坏,但是具体是哪一种花我忘记了,好象应该是200M吧  希望同志们都留留言

网友:
要测他耐压值,用兆欧表(气象局测接地的工具),普通万用表只有9V是不行的,也可自己用个高压恒流源(几百伏,电流<1mA)。
要测容量,用电容表(一般数字万用表自带的测电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