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认成N40P

楼主(2008-06-22):
各位大哥, 我有一块6E040L0510202-KMBA-B4FEA盘, 认成N40P,
跳安全模式, 用ISA写了10多个LDR, 都返绿, 但是一样有ERR 灯亮,
报AMNF错误, 用MHDD测, 全盘!!!!!!!!!!!!!!!!!!!!!!!!, 请教一下该如何修理,
郁闷中

网友:
固件错误
加LDR能返回绿色的时候,进去检查模块组、模块

网友:
谢谢回复, 不过故障灯依旧, 检查模块, 显示的不是”0”, 就是”没有”,该怎样先使硬盘认出正确型号及错误灯消失阿

网友:
固件明显坏了!!!!!

你检查的是组还是模块????

网友:
孤帆大大, 我上传了图片, 结果就是这样, 还请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
检查模块组

网友:
孤帆大, 请问哪一个选项是检查模块组,遍寻不着呀

网友:
但本站先找一个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
TO:孤帆大, 我是用破解板ISA, 是否破解板没检查模块组那项

TO: 联达,
我是在安全模式下加ldr, 但一样认成N40P, MHDD扫出一堆  !!!!!!!!!!!!!!!!
加了一堆LDR, 没有一个可认出6E040, 郁闷呀

网友:
用PCI3000就很容易搞定了

网友:
您好, 就是没有PCI PC3000, 我想一定有ISA的高手能修复这个问题, 刚学修MT的盘, 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