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进系统死机

楼主(2008-06-22):
收一联相V31的电脑。重做个系统玩游戏及看电影一个多小时都没问题,后来看到显卡驱动没装。是S3。。。的。从设备管理器装上。第二天开机。进WINDS流动到三次就死机。断电再开也是。换内存也不行,晕。后来静下来想想装显卡之前都正常,是不是驱动的原因呀?从台式机G了个雨林木风装上开机OK。没显卡驱动。怎么玩都正常,后又从设备管理器又装那S3的显卡驱动,又是死机。做过个系统不装显卡驱动又能正常使用。这机子显卡是集成的,CPU换过是1G。

网友:
刷BIOS不行就要换个北桥应该能好的 也可以重做一次北桥BGA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做便,不行在换...

网友:
先软后硬 考虑是不是显卡驱动不兼容 到官方找个驱动看看 如果行只能考虑是不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同意是软件问题,和台式一样的,很多系统一装显卡驱动就死机,一般你最好从网上重下个驱动来装,要根据显卡型号下载。或一步一步来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