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电源问题!

楼主(2008-06-22):
今天新装了台机器!
精英690GM-M2     AMD4600+   内存1Gx2  DDR2 800   160G硬盘(希捷) SONY DVD  电源 爱国者300W(额定230)  键鼠套 爱国者超薄手感王2代

问题: 开机显示 找不到键盘,鼠标(USB)下面灯也不亮!以为主板毛病  换新A690G主板问题依旧 换新主板(精英7050)问题依旧。

      1   只留主板 CPU 供电  只插键盘,点亮认键盘
      2     只留主板 CPU供电   插键盘 鼠标,点亮,不认键盘和鼠标!

爱国者300电源换在别的机器(AUSU主板 供电设备比上面的机器还多)上没问题,怀疑是电源不够原因,听说精英主板对电源有要求,请问是这样的么,如果是电源问题,多大合适! 先谢过

网友:
看到你的贴子,我认为你我鼠标是有问题的,你有试过只插鼠标吗?

网友:
都是新的啊``不能吧`
在别的机器试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