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P0802N通病 0头上的:37 38 模块 SMART 坏掉了!!!求解啊!

楼主(2008-06-22):
0头上的:37 38 模块 SMART 坏掉了!!!!
37 SMART Head00......................... : Read sector error (c:11,h:0,s:   1) (UNC)
38 SMRT_LOG Head00...................... : Read sector error (c:11,h:0,s:   3) (UNC)

1头上的 37 38 模块是好的,但用1头上的  37 38模块 写0头上没有用的,还是坏的 。

我遇到了  这样的故障盘不下 5 块了啊 ???????? 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啊  ??????????????????????????????????、

网友:
没人回答啊 ?  自己先顶下!!!!!!!!!!!

网友:
1。任意该一个模块,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0头只能读不能写,砍掉吧
2。如果只是sa区有坏道,可以做偏移,网上有视频。或者开ht

网友:
视频 ,我没有找到啊 ,请给个三星SA 偏移和开HT 的视屏 链接啊!!!!!!!谢谢了 !!!!!!!

网友(2008-09-09):
估计是磁头写功能挂,只有开HT修复SA区试试看了。
不学砍三星0头,那位大侠能告诉方法

网友(2008-11-22):
三星修复程序vtool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