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留在开机画面不动

楼主(2008-06-22):
我有块V星845PE的板,上新的GF2显卡,停留在开机画面不动,什么问题?跑29代码,插上以前的显卡花屏,但能过开机画面!

网友:
最好再换块卡,

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新的GF2,有的也都是翻新的。

另外就是按楼上的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