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开机不通电,过五六分钟自动起来。

楼主(2008-06-22):
以前从未遇到过,主机按下开关后没有反应,电源风扇不转,拆开后组成最小系统,还是如此,检查电源,显卡,内存,均无问题,换电源,显卡,内存,还是如此。将主板拆下,接上电源,短接开关也不行。
      奇怪的是, 再将主板装上,突然就通电了,将电脑重启,断电,重开均正常。
      更奇怪的是,第二天,按下主机开关,又是这个现像,过了五分钟,什么也没动,它自己又起来了,将电脑重启,断电,重开均正常
     第三天,按下主机开关,还是这个现像,这次等了大概十五分钟后自己起来。
      似乎主板需要预热。电源是绝不会有问题的,换了两个试了。

自己分析的原因:这两天下雨,主板潮气,
                                  主板某些元器件坏了。

高手也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这几天遇到几例了 都是不能开机或偶尔能开机的机器,其中有2台是笔记本,都是INTEL 82801DB/DBM的桥。原因:南桥受潮   故障测试点:32.768晶震2脚上各有0.2左右的电压,但是无波。换晶震及谐振电容无效。加焊南桥BGA后好,但凉机旧病复发。重做南桥BGA后故障消失。
快速判断方法:不加电的时候用示波器测南桥32.768晶震无波,直接用850风枪短时间加温南桥BGA,如南桥起波直接重做南桥BGA

网友:
可能是32.768晶震问题,你换个试试。如果不行再做BGA。

网友:
嗯。静心想下确实是这样。。应后来可正常运行。供电没问题。要查只有开机时钟和复位。不运行就先查时钟。开时触发一般为南桥触发。所以看晶振与南桥了。。不知这样分析对不?  还望指点。。本人为新人。。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