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过DELL X300请进

楼主(2008-06-22):
如题一台DELL X300的机要解密
此机没有码片,密码是在H8中,手上没有X300的料板
听说短极H8可以解,望知道的指点下小的是短极那几个脚
在下先谢谢了
DELL

网友:
不在H8里,而在BIOS芯片里

网友:
呵呵,为何没有码片?还是在EPROM里,24C02的小八脚不是嘛!
BIOS里根本没有存放密码!不管你刷还是换结果还是一样!白折腾!呵呵!误人子弟,误人子弟啊!
[
]

网友:
没有听说过密码还在H8里面,刷的话还是刷24C吧?

网友:
用DELL的算号软件试下呀,

网友:
哈哈,dell软件,有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