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流过大问题

楼主(2008-06-22):
华擎845GV主板CPU供电电流过大  电感发出吱吱声 请问个位大虾怎么修法???供电管 电容 管理芯片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急~~谢谢了

网友:
明知道电感响   还不换呀         供电管 电容 管理芯片这些肯定得烧啊

网友:
应该电感有虚焊

网友:
吱吱想不一定是CPU电流过大
我修过几例CPU供电附近有异响的故障,都是换PWM  IC就好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后级负载微短路,北桥老化造成的

网友:
这几天也修过几例,就是出现短路现象,场管测量是好的,换同型号的好不过半小时,又会出现短路,全部换了OK

网友:
全部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