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一问题。。。索尼双核本本时能点亮,时而点不亮

楼主(2008-06-22):
正常点亮时,电流在0。64左右,就跳到1A左右,
点不亮的情况是电流跑到,0。6-0。71左右变化,上不上内存故障同样存在,

北桥?已经用BGA压过了,无效。。。

网友:
看检测卡跑不跑数...南桥过了,内存没到,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重做下北桥

网友:
会不会是哪虚焊了????

网友:
先跑卡试试, 比较认同三楼判断, 加焊或者重新做一下北桥, 我发现北桥似乎用
按压大法经常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