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开机掉电,与开机不掉电的区别?

楼主(2008-06-22):
有些机子,开机后,不会掉电,只是点不亮而已。。。

但有些机子,电流上到一定程序,就自动消失了。

请说明下两者的区别哦,详细点啦,本人愚昧

网友:
一般如果EC收到了各个电源片汇总过的PG,就不会再掉下去了。但是也有例个,比如有些机型如果找不到内存,过几秒也会掉。跟EC程序有关。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不过短路也会一上电就掉电的情况!!!

网友:
还与温控芯片有关的.

网友:
短线也有可能掉电

网友:
EC是单片机,带程序的芯片,例如H8。一些特殊的I/O。

网友:
跟EC的软体有关系 有的板子不上CPU会掉 有时不开机的板子也会掉的 有的板子就不会掉电 呵呵 短路除外啊

网友:
请教下DELL D820的机子上CPU很快就掉电了,怎么一会事呀~~

网友:
没短路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