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3501B”指的是什么呀?

楼主(2008-06-22):
请问,乐华RM3501B_2013B规格书,“RM3501B”指的是什么呀?我在通用板上翻过去翻过来都没看到这几个字。

网友:
指乐华2013b,可惜现在已经停产,取代他的是2533和2535v,这种板子照价颇高,一般用来修理ttl接口的液晶屏,普通的lvds用廉价的2025l和2621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