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触发的难题!!!

楼主(2008-06-22):
今天收到一块板,是NEC的品牌机板来的,815桥,IO是SM..什么的。PWON电压正常,强行通电也能进系统运行正常,就是不能通过开关还触发启动!!
请教如何检修呢!(南桥已加焊过,IO没有换,没材料)

网友:
查待机电压、换IO

网友:
先跑线路看看到底是不是IO开机

网友:
如果什么都正常的话
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就如3楼所说的一样
跑一下线路,

网友:
谢谢大家,试下先!!!
谢谢大家,试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大多是待机电压处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