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不停的闪

楼主(2008-06-22):
一754NF4主板,上假负载和CPU时候测试卡显示FF(在FF中间有个小点,不停的闪),换了IO之后上假负载FF中间的小点不闪了,但上真CPU之后,FF中间的小点还是不停的闪,供电电压正常,请问是不是桥有问题,怎么修~~~~~~~~~~~~

网友:
确定IO焊良好或再换个IO

网友:
是NF3的吗 如果是 肯定就是桥旁边的那个电容了!我修了很多这样才!

网友:
I/O重新焊接试试看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
一般诊断卡上的灯不停的闪烁,好多都是某处供电有问题
再仔细检查一下各关键点的电压,

网友:
有时触摸晶阵跑码正常,换了一套上去,主板OK了
给客户拿走了,客户拿回家之后又不好使了,拿回来又换了几套晶阵上去,还是老问题,
是不是跟桥有关系,这个主板南北桥集成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