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重启运行不稳定。

楼主(2008-06-22):
一台foxcon蓝色主板。8I845GVM-RZ型号。开机运行几个小时会自动重启再就黑屏。。确定是主板问题。电源各供电脚对地打阻值正常。U供电场管没击穿。但是对地阻值只有75。全是一样。U座下及旁边贴片电容阻值全部偏小,〈100欧。U为二相供电。大滤波电容四个。有一个是6。5V1500UF。其它三个是16V1500UF。。让板子休息一段时间后又能用几个小时。怀疑是U座或北桥虚焊。现在不知道从哪动手。请高手指点。再加一句。那个6。5V的电容会引起吗?看外观完全正常。

网友:
cpu烫不?可在cmos里看

网友:
一开始也以为是U散热问题。但是重抹硅胶和折了机箱挡板一样有问题。换了主板此机一切正常。所以是主板问题。。。此板外观很新。。估计是隐藏的故障。

网友:
主板里coms保守温度设置如果低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COMS里重看了下。没问题。。50几度。。还远没有达到设定上限。   重压了座和北桥没有反应。。应运行4 5个小时才会出现故障。。故没有用诊断卡跑码。。太难等了。望高手指导。。

网友:
考虑更换U供电元件以及AGP和内存供电管!

网友:
这样问题可以先从 温度下手  出现问题时看下温度正常否
如果正常 可以先刷下BIOS试试 可以着重看下启动电路和复位电路

网友:
先把CPU附近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问下板主呀。为什么U供电管的引脚之间阻值这么小呀。。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那个单独的一个电压为6。5的电容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怎么与那三个不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