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023,2025与2621的板,在功能和运用上有什么不同呀?

楼主(2008-06-22):
请问乐华2023,2025与2621的板,在功能和运用上有什么不同呀?谢谢!

网友:
屏线接口不一样吧

网友:
2023l属于已经停产产品,是那种带蓝色升级口的小板,取代它的就是现在的2025l,2621则属于另外一家公司的芯片组,属于经济实用型产品,以上三款只支持lvds接口的屏。

网友:
2621也已停产.现在点LVDS屏用的2025L的最多.

网友:
还有2025L刷程序比前两者简单!

网友:
还是就是支持的最高分辨率不同,1280*1024和1440*900的区别~~~~~~~~~~~

网友(2008-09-05):
不完全正确,对于19 宽屏的要求,(双8位LVDS 1440*900),以上提到的三种板子,只有2025L可以上,其他两种板子,只能上1280*1024,  SCALER不支持~~~~~~~~

网友:
2025比较后期出来,对宽屏的支持比较好,刷程序可以直接刷.比较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新是2045L。支持的分辨率高些。但刷写程序方法一样!

网友:
刷写程序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