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有一款技嘉845G的板子,南桥82801DB点不亮

楼主(2008-06-22):
求教:我有一款技嘉845G的板子,品相很好,点不亮。测开机电路,cmos电路,cpu供电,时钟都正常。插诊断卡和cpu假负载,加电短接复位排针,诊断卡灯无跳变,十几秒后南桥挺热的,北桥也有热感。请问是不是南桥短路的几率大呀?

网友:
更换NB供电管,输出应该为1.5V,一般在AGP附近!

网友:
南桥在10秒内温度 过热
可以先查桥相关电路 是否有原件有损坏的
如有更换
如没有原件损坏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谢谢,我明天上班查查看北桥供电场管是几伏供电

网友:
看看集成的网卡是否也热,

网友:
悠澜客版主您好,我今天测了一下北桥边上的场管,输入3.3v输出2.2v,正常吗?另外PCI插槽复位0v。我又测了res排针是5.2v,到南桥也是5.2v。电源好信号到南桥有电压输出3.06v,可是中间经过一个14门电路,13脚对地阻值为000.  这是不是可以说14反向器内部短路对电源好信号到南桥没有影响?因为13脚根本就不用呀?悠澜客版主,您说我的这块主板南桥有没有问题啊?
另外我这块板子有集成网卡的位置,上面写着RT8100,但没有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一板,技嘉8i845gvm-rz,开机跑FF。测量CPU等相关电压好象都正常。
这个板子不带AGP插槽,但在这个AGP位置附近的一个供电管有1.5V电压。请问还要查些什么地方?
补充:假负载上主时钟均为0V,这个怎么查?查北桥吗?

网友:
查时钟芯片的cpu时钟电压,好像应该是1.7V

网友:
我的那款技嘉845GV让我昨天把故障扩大化了,我带电测RES排针到14门各点电压时,无意中碰了在RES排针旁边的一个小电容,碰出一个小火花,随后电源关闭了.我拔电测了一下这个小电容,"000"击穿了.ATX的4,6,19,20脚对地都成了"000",电源保护了.以后大家带电测主板时要小心,不要像我这样马虎.呵呵!

网友:
抱歉,我刚才说错了。“查时钟芯片的cpu时钟电压,好像应该是0.4V”

网友:
你好象一直就没说你的诊断卡跑多少

网友:
技嘉的主板南桥好虚焊。

网友:
我的诊断卡一直是00就不动了,ATX红5V对地短路,找到了,是I/O短路,到北桥的供电管3055换了,好了,输出时1.5v,技嘉的I/O要原型号代换,我今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