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M笔记本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按开关后无反应(max8731更换后故障解决)

楼主(2008-06-23):
一台DELL640M笔记本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按开关后无反应!
在BIOS中看到电池,不过提示没有找到电源适配器!
测量系统主供电19V已到达3V,5V产生电路的高端管上!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是好的!

用电池供电时,再用适配器也不充电!!!

是不是主板上的I/O没有检测到电源适配器???

那个适配器是圆形的中间有根针的那种,那根针是起到检测作用的吗???

还有主板一共三个SMSC的IC,怎么分出哪个才是真正的I/O呢???

请大家帮忙!!!谢谢了!

现在有一个新的发现,现在有时候能发现适配器了,不过用适配器后一会儿又没有了!

问题解决:
电池充电管理IC性不良工作不稳定造成的!max8731更换后故障解决!!!!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楼上你认真的看了没有??!!都说了是主供电都已到主板上了!!!再说适配器也早已换过!!!!

网友:
拨去电池,插适配电源有待机电压吗,按开关瞬间有3V5V出吗?如果没有查查IO工作条件或IO本身及系统电路。。。我懂得也少,也不知这样说对不对,不对请师傅们指正。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网友:
楼上比二楼专业多了!!!是负责任的回答!!!不错!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帮下??!!!版主大人出来给个思路或是建义啊!!!!

网友:
换个电源接口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之所以和你说换个适配器试试, 是我觉得有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 DELL的一些机型是能识别适配器的, 适配器接头的那根针应就是起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故障有可能就是适配器识别出错的问题. 我对DELL了解不多, 一家之言, 仅供参考!!!!!!!!!!!!

网友:
主供电19V已到达3V,5V产生电路的高端管上说明适配器是好的,在保护隔离电路的后级还有一个保护管

网友:
适配器的中间针是有电压的,他的电压是3V,主要是做充放电用的一个信号电压,如果没有了这个电压就会导致无法充电的问题....DELL的机器都是这样,现在IBM的机器T60开始也是这样的了...
我上次修理过700M,也是充放电问题直接欢乐2个SMSC就好了,具体没有测哪个是关充放电的.....
电源的3V是直接往SMSC去的,之间有个3极管的开关也比较容易坏...
具体试试吧,也不知道帮没帮到你..

网友:
版主的意见和我差不多,我的意见就是要是在你去掉电池的情况下还能测到3 5V的话那就应该是饱嗝电路没问题了,,主要注意电源口的中间针的接触和SMSC的问题,要是不知道是哪个充电的 ,那就顺着中间针跑下,应该会经过以个三极管和以个电阻就该到了 ,呵呵,,自己看看把,,应该好搞,,,

网友:
记得我上次也发过一个,三星,R50,是电池开机,适配器,与可调电源开,都开不了。。。但在电池开机正常后,插上可调电源,拨下电池,可正常工作。因没有找到适合的芯片,没有换上去。不过重点考虑就是I/O,如果能找到芯片,换上去试试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有人帮心里舒服多了!!!

大家的思维的是活跃的,大家想总比一个人想好!!!

大家也能互相学习!!!

网友:
把SMSC干了吧~~~DELL用电源不开机我修过好多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2008-08-07):
电池充电IC坏了,max8731更换后故障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验之谈!以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