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 主板显卡不过

楼主(2008-06-23):
今接到一块V星845E的还修板,经检测是显卡不过,插老式的PCI显卡就能点亮,插AGP的显卡就是点不亮,此主板以前有修到过,应该是有通病的现象。但这种故障都没有修好过,怀疑AGP槽的问题,明天准备换AGP槽了。在此之前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显卡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什么代码?都做了哪些相关的检测?
你都准备换槽了,怎么给你意见?再有经验也帮不了你啊,所以请详细编辑帖子后再发上来讨论.
这样是不是更好,你说呢?

网友(2008-11-12):
同样的问题。。求解。
我换了AGP槽故障依旧,,,各项供电都正常。。

网友(2009-11-13):
我的板子(MS-6398E)845E遇到4X倍的AGP能显示,而8倍的AGP就不显示了.不知是那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