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3):
调亮度后又太白,总感觉颜色太浅了。别的一切正常。
请各位高手帮分析下
调亮度

网友:
对比度调了吗?

网友:
老大你检查过对比度没有呢?
或是进工厂调调对比度?

网友:
电路板上的能调的都调过了

网友:
显示器暗淡老化了

网友:
那怎么处理啊?老大指点下

网友:
呵呵,显像管老化?楼主再确认下,量阴极发射电阻

网友:
我觉得不是老化的问题.绝对是对比度没有调,有可能他调了,但没调好,是因为按键有问题.换个按键,再调.

网友:
绝对不是对比度没有调的问题,这问题我遇到过,但由于在保修期,返修了

网友:
你可以进工厂模式看看他里面的基色调节一下(就是RGB有两种调节的) 你把这两个都调亮点看看的

网友:
其实是白平衡没有调整好,一般显示器使用时间长后要重新调整白平衡.色才标准.
调整这个要靠仪器才标准.靠丰富的经验不用仪器只能是调到目视感觉OK的标准.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下加速电压后,对比度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顺便说下,根本就没有显示器老化的 说法,请斑竹明查,以免有更多的人误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