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845主板频繁蓝屏

楼主(2008-06-23):
一客户拿来一块VIA845主板!在网上买的!电脑频繁蓝屏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就出现蓝屏的状况!系统也重装了!内存,硬盘都换过了!在cpu上又加了个风扇!最后还是这样的毛病!郁闷了啊!望大侠指点!
作为中国人先把中国字写好,要求不高吧?

网友:
电源,电容,内存和AGP的供电管等。先检查这些吧。

网友:
查电源, 仔细查看内存 显卡 南桥附近的小电容 ,试机的时候摸一下主板 看有没有发热的东西,再就有桥虚焊

网友:
32.768  和  14.318,
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发生蓝屏和死机的,可以试着换一下,

网友:
像这种软故障找起很麻烦呀,我觉得应该是虚焊和器件老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