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M360D开机小电流

楼主(2008-06-23):
RT,手里这台无法使用适配器可上电,待机0.01A,按开机键后电流升高到0.04A不动了,此时电源指示灯有亮。

拆开本子后,测量待机3.3V、5V均正常产生。电源IC SC451ITS、SC1485ITS均未工作。静态测量南北桥背后大个贴片电容大部分对地短路。按理说NB、SB短路,稳压电源应该保护才是,但此本本却可正常触发,十分不解,嗷嗷迷糊中。

是不是我测量的电容并不是NB、SB的滤波电容?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A:
要确定有没有完全对地。不管是什么电容,完全对地都肯定是有问题的。0.01可能EC或者南桥等开机元件挂了,没有吃电流,导致开机信号发不出去。另外要注意象VCCRTC这类电压有没有供到开机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确定有没有完全对地。不管是什么电容,完全对地都肯定是有问题的。0.01可能EC或者南桥等开机元件挂了,没有吃电流,导致开机信号发不出去。另外要注意象VCCRTC这类电压有没有供到开机元件。

这个本子可以触发,电源等亮后电流上不去,一直维持在0.04,手摸各大原件均无发烫迹象。短路的电容大部分完全对地短路,为0欧;少部分是3欧左右。板上有H8,不明白的是,如果SB有短路存在,怎么会触发??

此版北桥为SIS M661 mx、南桥为SIS 963L UA。

网友:
不要这样查,先查经过3V,5V转换出去的+3、5V和3、5VSUS有没有短。短路找出来应该就好了。你并没有找到南桥发出的开机信号,不能确定南桥已经触 好了。

网友:
好的,我再仔细查查3V、5V那里。

你的意思是即使按下开机键灯也亮也,其实也并未触发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