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好显示器

楼主(2008-06-23):
一直在搞主板这块,前天接一显示器,客户反映以前成一横线,拍两下能好,现在完全没显示.
先查出两处脱焊,补完后还是一样,再查行管,c5929三脚全导通,摘下找修家电的师傅看了下
确定坏了,上网查了下替代型号,说是5411可以换,敢紧又跑到电脑城找了个回来换上,真点亮了!
心里这个美啊
事后想想,这些问题对于老鸟来说,估计也就几分钟的事,可对于菜鸟来说,的确是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只要尽可能去尝试,总会有收获.

网友:
严重XXXX,横线,你补焊后还是横线?你查到行管坏了????
晕~~昏迷之~~~~~倒~~~~~~哭泣~~~~~暴汗~~~~~~~是你整坏的行管!!!!!----XXXXX

网友A:
客户说开始是横线,后来连横线也没了,整个就不亮,电源灯也没有,那才补线查行管的
不会是我自己弄坏的行管吧?
那行管还会不会再坏?
真要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说开始是横线,后来连横线也没了,整个就不亮,电源灯也没有,那才补线查行管的
不会是我自己弄坏的行管吧?
那行管还会不会再坏?
真要晕了

1:开始部分是横线拍两下就好说明场部分虚焊

2:后来不亮说明是后极有短路状况,楼主查明是行管击穿!

这两个问题是有先后顺序的说明与楼主检修无关。修好了就是修好了!如果试机一段时间正常的话就应该确定为修好了!恭喜楼主!

网友B:
c5929三脚全导通,摘下找修家电的师傅看了下
确定坏了。 老兄呀,修主板不知道三极管的好坏么?感觉这个贴子是编造的。

网友:
修主板的就知道找行管了,真是不简单呀!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5929三脚全导通,摘下找修家电的师傅看了下
确定坏了。 老兄呀,修主板不知道三极管的好坏么?感觉这个贴子是编造的。

主板上哪有c5929那种个头东西?
主板上的三极管都是小小个的,现在修PC主板太廉价了。
还有谁会去搞那个小小的东西?
所以,学修主板的时候师傅不教三极管很正常的。

网友:
过几天又返修了.

你只换了行管.没修横线的问题啦.

网友:
对于烧行管的机来说,一般修好后最好把高压包各脚和行激励电路进行补焊,测量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容量是否正常,然后测量一下行电流有没有过大,看看行管工作温度是否正常.最后就试机.想当年我修好第一台显也是很高兴啊! 最近才开始学修主板和手提.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