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之星775CM二次电源不升压的问题

楼主(2008-06-23):
二次电源630不升压,测630 G极只有0.45V,查G极到STV9118的B+控制之间的两个三极管和电阻都正常,S极对地也正常,S极有个电流检测电阻也正常。STV9118也换过了,故障依旧,升压二极管也换过了。
取下630后开机测630 G极电压11.4V 装上以后就跟上面写的故障一样!

没思路了,哪位高手给个思路! 下一步改查哪?
STV9118跟什么行场震荡块一样,能代换的!

网友:
B+部分,9118脚位参考9115
换个630试试,MOS测量是好的,未必真是好的

网友:
对了,二次电压不起,你的行工作没?说来探讨一下

网友:
行工作了,开机画面都有,不过是画面窄、亮度低,因为二次电源没启吗

网友:
630也换过了,没解决问题

网友(2008-12-02):
摘掉升压管,看看能否显示?能的话就是二次激励问题,没的话,看看行部分。

网友:
STV9118可以用9116勉强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