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主板问题

楼主(2008-06-23):
本人自己有块三星p28的主板,现在不能点亮,内存能正常 供电,用四位诊断卡插在lpt口中查出:
不跑代码全部“- - - -”
频率:F0.0000MHZ
5v灯常亮,其他无

478cpu假负载查出:
cpu内核电压:0v
pg信号:0v
pll供电:1.05v
复位信号:0.7v
主时钟:0.9v
总线时钟:0.77v
基准信号:1.05v

晶振两端都有1.3v的电压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估计是什么问题,另外上pg信号是不是power good 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提供给cpu的吗?PLL供电是cpu的主供电吗?根据频率F0.0000MHZ能不能说明时钟电路有问题。请大师帮忙

网友:
频率:F0.0000MHZ说明CLK电路不OK,PLL(频率锁相环)是CPU内部的模拟部分,PLL供电不是主供电,你这板子看来是无复位了,怀疑某电压失踪,上电动作有误

另,我不知道这是本本的还是台台的

网友:
是笔记本的,偶尔能按住北桥ati能开机

网友:
三星p28的主板,北桥开焊是通病,重做北桥肯定ok

网友:
这款板PCB薄加热时很容量变形,做的时侯可要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