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口不能用

楼主(2008-06-23):
我有一GA-8IE的主板现在的问题是键盘和鼠标不能用但键盘鼠标都是好的而且PS2口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在开机的过程中能看到键盘知识灯闪一下但出现开机界面的时候要提示按F1.DEL的时候就不行了
还请那为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死机没死机啊,是键鼠不灵还是板子当掉啊,点一下POW ON什么反应啊

网友:
8S648-RZ的主板显卡不过什么问题

我有一8S648-RZ的主板现在的故障是显卡不过测量AGP没有复位电压点复位有还请那为高手指教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1.量一下PS/2口的电压,如只有1个5V,把PS/2口旁边的那个排容吹掉就行了。(状如C181字样的)
2.如果无5V,查PS/2口旁保险有无熔断。另外也要查边上的L带头的贴片电感。
3.如果有3个5V,马上换I/O就解决了。

网友:
灯能闪说明电正常的,排除自身坏的情况下,查接口到I/0线路上的器件和I/0本身。

网友:
8I845GE-RZ主板内存检测不到

8I845GE-RZ主板内存检测不到
具体问题开机检测内存诊断卡从C1跳到AA拿下内存之后主板滴.滴连续报警测量内存电压2.5V有时钟也有复位电压也有
还请高手门帮帮忙解决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为高手真的是一针见血啊!
呵呵有时间请你吃饭呵呵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情况,但拆了排容后,好了几次,现在又这样了。不过我的不是I/O控制的,是由南桥直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