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黑屏

楼主(2008-06-23):
三星743DF黑屏!
接上电源线,电源就有轻微的嗒嗒声,保险完好,300V有,DP904C的1脚0-10V之间跳动.其它脚为0.不知哪里出了问题,行管,二次电源管,次级整流管都测过.断开行一样现象没变   DP904C已换过     各级整流管都的好的 但无电压  我用另一台同型号的
测周边的各元气件好象都的好的。  郁闷了
哪位朋友有DP-904C的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
DP904那样的几个脚,看线路都能看出来的
说起来老火啊,我买的904好多不能用啊,不知道JS怎么对付我的

网友:
这种问题要查DP904周边的电阻,肯定是有损坏的。

网友:
买的DP904的确问题多多 合格率很低 有的不能用 有的是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