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开机就C0的故障

楼主(2008-06-23):
请大家踊跃发言。我有块板能点亮,爆了3个电容,但是换了后开机就C0了,真是晕。

网友:
哈哈哈,功夫不到家哟,踊跃发言就是把你动过的地方和元件检讨一下,别在理论上上纲上线了

网友:
看看内存有没有电压CO应该是内存不过

看看内存有没有电压CO应该是内存不过

网友:
2楼故弄玄虚。既然阁下功夫到家了,就把可能的情况说一下,没做过研究就没资格发言。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因为板子之前正常,首先要仔细检查下更换电容时动过的地方。

其次,一般C0可以当作FF来修,此时CPU并为工作。很多情况下由于CPU座虚焊、CPU座扩孔导致AD线接触不良等等都会引起C0。
有时候C0未必就是座子问题,此时就要按FF来修,一步步排查。

网友:
很好。继续讨论。这个帖子是列出所有故障的可能,并非为我板子不亮的原因讨论的。

网友:
哈哈,应该是换电容的时候动了什么,或者替换电容不对路,把原来的电容换上去试下字

网友:
把电容全换了试试  上个低频的U看看

网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换电容的地方断线了,最好是用放大镜看下吧。

网友:
C0是不是没有得修啦

网友:
不是没得修,是CPU还没有开始工作!!!要一步步的检修!

网友:
我个人终结CO其次并不是内存没有工作而是CPU没工作,C0多数是CPU座的问题、在一个就是BIOS程序损坏从新刷BIOS。一般C0都是这两点照成的。

网友:
电容是U旁边的电容吧!楼上的意见不错!

网友:
你的思路都不清晰。。。

CO是换了电容才CO,还是没换电容就CO了。。。 如果是换了才CO的话就看下是不是你换的电容容量不对,还是有没焊到旁边的东西。

网友:
是不是电容型号大小和原来的不一样?建议把附近相同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lz表达不清,你换的3个电容位置在哪个地方?电容坏是否造成相关供电短路?

网友:
不会是+ ,—接反了吧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是用风枪换的电容还是用烙铁换的,要是用风枪换的估计是把座子搞虚焊了.

网友:
主要还是CPU座吧,不认U啊  不是从00跳直接就是C0就不好说了和00没有区别了

网友:
C 0  就是没起正.. 你没换之前如果能点亮?  如果能点亮.
你换了以后就不能了.. 你要看下你换电容的地方.是不是锡和别的地方.连脚了?
个人以为.更换cpu或者.检查一下cpu座.

网友:
主要还是CPU座问题

网友(2008-09-03):
那把BIOS刷新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哈! 我以前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1.  换个低频的U
2.  换几个电源看看。   换电容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多,认电源。  要找到合适它的电源!

网友:
我昨天也遇见了机器正常开机1分钟死机后不能启动,怀疑是CPU或座子的问题,换后一样问题存在,后来参考版主的教导又继续寻找BIOS芯片故障,经查正常!实在无法最后死马当活马医,不经意换了个电源启动正常了,故判定是电源供电问题,经检查故障的确存在,修复电源,故障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