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2003 CPU复位无跳变

楼主(2008-06-23):
技嘉8IR2003 CPU复位无跳变

主供电,PG,时钟都正常,复位电压和主供电PG一样,1.80,点RST,惟有CPU复位电压没跳变,次电压由被桥发出,经过两电阻R17,R32.R32的一端有跳变,其他都没有,维修没思路了!

网友:
有没有DDR2.5V,量一下HUBLINK 15根线的阻抗,量一下HUBVREF(0.35V),由三个电组分压的,在AGP附近.

网友:
你好,我量了,内存供电正常,主供电 2.5,1.25.负载 1.25  但是你说的量一下HUBLINK 15根线的阻抗,量一下HUBVREF(0.35V),由三个电组分压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没学过你说的这些望指点一下,.

网友A:
HUBLINK   南北桥连线,该板阻值应该都是同样大小. HUBVREF(HUB参考电压 NB和AGP之间),会有三个电阻,分别为1.2V,0.7V.           0.7V,0.35V,                 0.35V ,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HUBLINK   南北桥连线,该板阻值应该都是同样大小. HUBVREF(HUB参考电压 NB和AGP之间),会有三个电阻,分别为1.2V,0.7V.           0.7V,0.35V,                 0.35V ,0V

你好谷子,HUBLINK   南北桥连线,该板阻值应该都是同样大小 你说的这些测试点在哪个位置?还有电阻的编号是什么啊,很多啊!我找了找都不确定是那些,麻烦你说确却点~谢谢了~

网友(2009-01-02):
说明一下hub link测试点

网友:
你说R32一端有跳变,另一端没有?是不是R32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