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行场信号就是不亮机

楼主(2008-06-23):
1块6600的显卡,有行场信号,就是没VGA信号,取下VGA的阻抗电阻电容去测量对地阻值还是一样的在100欧姆.就是不明白那里的事?

网友:
显卡的TTL电路

那位有显卡的TTL电路讲解

网友:
我有块显卡故障现象与你一样,换GPU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