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VGA线失败![已换线解决]

楼主(2008-06-23):
  公司里的107S76的VGA线第三根蓝线(B)时断时好,断线时显示器偏黄,摇一摇VGA线又正常,于是星期天决定练习接一下,从机上拆下来后,剥开线外皮,里面有一层铁丝网层,再往里有一层铝铂屏蔽层,里面的每根信号线各有一根地线同时被一层独立的铝铂屏蔽层包着,还有三根棉绳,真是层层相护呀,不像自己想像的那么简单.找到了蓝线,先用万表量对着D形头上的第三针量了一下,确定就是这根线后从估计断线处截掉大约15公分长,从截出的线我发现这是多股线,但很细,想不到多股线也会断线.接好线后装回机里,接上电脑主机和电源,屏幕上漆黑一片,听不到消磁声和继电器的声音,连指示灯都不亮.本次练习以失败告终.心里有点失望,但失败乃成功之母,盼望能尽快找到成就感.前几天到电子市场咨询了一下VGA线,但多数的VGA引脚排列与该机有很大的不同,可能要自己挑出来互换.同时也希望有经验的老大们给点意见!

各位大侠:
  买来一根VGA线换过后就OK了,电子市场买的信号线大致有两种,一种13线的,一种只有11线的,我买了一根13线的,分两个插头的,一个是六针插头,一个是7针插头的,六针插头接尾板,七针插头接主板上的插座.注意买来的VGA上的引针与原机的VGA线的顺序有很大的不同,需要重新跟原VGA线对调.每根线在插头侧面有一个卡子,只要用尖镊子对着卡子压下去后,从引线这边一拉,连线带头整个就可以拉出来了,然后按原线的顺序装回插头的胶座里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VGA接线的帖子论坛里有,好好找找.

VGA DDC显示接口.pdf

网友:
VGA线其实只接六根线即可,RGB三基色和地线,加上行信号同步和场信号同步。前天接一台方向显示器,TNND居然行场同步信号线与一般机子是相反的,害得我丢了脸。接了不下10次线,居然被这台机子弄翻了船。

网友:
即使VGA线接错了也不应该无电呀,最多无信号输入,楼主的机器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你把坏的接口给他拆了   看到里面连接线的颜色  按照他上面的颜色接不就可以了吗   要是自己接要注意RGB  RGB的接地一定要接好  还有行场同步信号  还有外接的地就可以了

网友:
准备工作没做好。先找个VGA脚位图。对应实际脚位接线。OK

网友:
已经解决,可惜手机拍得不够清楚,要不把退线头的示意图发上来给大伙作个参考!换好线后再摇和拍显示器,一切都正常,再也不会有偏黄的现象了!

网友:
试过一台天朗的HS/VS印反了,害我修了2天。

网友(2010-01-06):
内容不是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