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体积相等供电管是不是都可以替换的

楼主(2008-06-23):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主板上的供电管.只是体积相等.是不是大部分都可以替换的.谢谢...

网友:
如果那么多可以代换的话,那么那些厂家还做那么多型号干什么

网友:
不一定,具体要看参数的,不能用参数比原来小的!还有就是要看管子是N沟道的还是P沟道的!!!如果是三极管还要看是pnp的还是npn的!!!!

网友:
OK.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是主板维修,只要体积差不多,N对N,P对P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负责的发言.不能乱说.

网友:
严重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
主要看Icm或Id值,管子耐压,二者等于或大于原值,且是同极型管子就可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