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本不触发疑问

楼主(2008-06-23):
修一台T40本本,待机电流0A,MXA1631无3M.5M输出,22脚有16V,TB6250的57脚有16V输入,59脚没有VCC3.3VSM电压,现在不敢确定是不是TB6250损坏,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换南桥后,解决。

网友:
可以90%的说TB坏了,因为59脚的VCC3.3VSM是供给PHM4工作用的!!!

网友:
是啊,我该检查的都检查了,定了芯片准备更换。

网友:
兄弟帮忙看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3072-1-1.html

网友:
先换过TB再看拉, 这个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TB坏的可能性那是相当的大啊!!!

网友:
TB坏的把是那么多的

网友:
更换TB无效,PMH4也换了,H8也换了,没有结果。

网友:
待机电流0,没3  5v ,换过TB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换个1632试试........

网友:
TB是什么啊
不好意思

网友:
一插上电源,就应该有待机电流了,这时没按开关键,南桥还没工作啊!先应该解决待机电流问题吧?待机电流没有,怎么换南桥就好呢?请版主解释一下,我是新手,非常渴望您的回复,给我一些帮助!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