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我看一下,明基新故障

楼主(2008-06-23):
明基FP71G,点不亮.经查,两个C5707坏,换之出现以下现你,
各位师傅指导一下,

出现拉毛是排线问题。换了个新排线,故障排除

修好后用了半天又坏了。换了全部C5707,0。22电容,高压线圈,试机一天没出现问题。
可能是线圈有问题。

网友:
你的屏排线,没有接好吧?

网友:
从新接过,也换过,

网友:
屏线有断的

网友:
如果你确定屏线没有问题,那就是屏的问题.这属于意外情况,这也是维修要收费的原因.这种情况可能在黑屏之彰已经产生,也可能是在维修过程中产生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明天再查一次.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排线的.从新换了根全新的就好.试机半天又黑屏了,是不是得变压一起换啊?或C5707坏的那一组全换?

网友:
我感觉还是屏坏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网友:
线问题占主要把

网友:
呵呵,楼主在拆板维修的时候把屏线碰松动了,引起了第一个故障,板上的高压变压器还有问题,结果还会黑屏,建议楼主用通用高压板代换,可以解决问题。因为我曾经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多数是,换个高压包没有就用代换的换个就OK了

网友:
屏的IC坏了

这是液晶屏的IC坏了,你先加焊再看看,若不行哪是屏的IC坏了

网友:
是屏线接触的问题呀。
修主板损坏屏的可能性好小的。

网友:
这不是crt而是液晶显示器,不是换高压包,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就是液晶屏里面的屏线坏了.专业点来说的话,就是里面菲林坏了,或都有松动,拆开机可以用手压住有松动的地方,先压第一个屏排线,如果能正常,说明有松动,如果没有反应,则说明其他的屏线有损坏.     有专业设备维修最好,小心越搞越严重!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明基FP71G,开一会机就自动黑屏。检查电源高压一体板,发现高压板电容虚焊。补焊后还是不正常。检查按钮漏电。更换按钮后一切正常。

网友:
是不是换了高压板后输出高了
调节一下亮度应该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