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风干绿油?

楼主(2008-06-23):
想买绿油,发现网上有卖风干绿油。请问各位师傅有没用过?跟紫外光绿油使用起来用什么区别?谢谢!!
使用

网友:
我有,使用过的次数不多。感觉是象油漆,干掉后就硬起来了,粘在电路板上保护裸露的部分,使用上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你所说的紫外光绿油是什么玩意就不清楚了,不能做比较。

网友:
风干绿油 靠空气自然硬化.
uv绿油 靠紫外线(紫外灯)硬化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请问这两种绿油能承受多高的温度?250度会不会熔化?

网友:
我用过的紫外线烘过的绿油270度也不会化。

网友:
今天用了风干绿油,确实像油漆。主要是不耐高温

网友:
做什么用的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