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769F2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06-23):
我的一台联想GJ769F2  17纯平不开机!电源灯亮!也可以启动!可以听见高压轰击屏目的声音后就保护!如此反复!电源没问题!场块和行管都换了也没搞定!请高手指教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刚才自己在这里看到有一个人的故障和我一样!说是D403坏了!我也去试换下看看!顶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