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6加速电压偏低

楼主(2008-06-23):
此机使用tpv79a774    503-eq
              f060227的高压包
测2脚+B  95v
3脚底板标明12v和5脚标明80v都正常。测加速极仅有200多伏。调整加速极电位器可以上升到300多伏。
怀疑是管座问题。把加速极线拔下测也是一样,后怀疑是高压包。更换后也一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对吧,老兄!这款显示器的高压包型号应该为: 79A774
还有我们公司里正常使用的该显示器G2加速极电压也就180V左右呀,这个我测过的.

网友(2009-06-16):
额 这款显示器确实容易坏高压包 昨天刚修台居然冒烟

网友:
这个机子是高亮管,加速极电压正常是190V左右的。 楼主故障没有说,叫别人如何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