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NC6000的问题

楼主(2008-06-23):
小弟是菜鸟,还请各位谅解

我也碰到过好几台NC6000不亮的情况,都是按着CPU部位就能开机,我一直以为是CPU底座的问题,因为CPU底座我做不了,都是发出去做

可到了论坛看了看,咋都说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呢?还有的朋友说,HP NC系列他还没有碰到CPU底座虚焊的情况

我的疑问是,如果是CPU供电芯片虚焊的原因,那为什么用手压着CPU就可以开机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对你可以自己尝试下看看大家说的有道理吗?你如果试出了结论可以发上来跟大家分享吗?这大家不就都互相学习了吗?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从简单的开始修嘛,不做动不动就做BGA。先试着加焊一下供电芯片嘛。

网友:
嗯,谢谢大家

下次再有这样的机器一定自己拆开来先试试

我只是觉的奇怪,供电芯片虚焊的话,怎么会按按就有改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