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R51E 不加电。

楼主(2008-06-23):
待机电压 3V 5V 正常 1,2v 1.8v也有了 可是无法加电 , 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短路了,特别是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发现有短路。。。。

网友:
量一下,键盘接口的19脚有没有3.3V,可能H8坏了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