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貌似nc6000的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08-06-23):
笔记本型号hstnn-101c
拆机发现主板和nc6000的 差不多 几乎一个样   在cpu供电那 发现有明显进水腐蚀的 痕迹  用洗板水洗干净  换了 MAX 1987和 cpu供电的上端mos管  (引脚已完全腐蚀了)原先电流待机0.05   现下处理后恢复到0.03A  开机键有3.3V 按开关 无反应开机键直接进入到smsc  LPC47N250-MD I/0已经加焊 故障依旧   主板上发现有俩SMSC芯片  还有个芯片型号是SMSC LPC47N227-MN  为什么会有两个芯片 不解 忘高手解答 现在不开机的故障是否为I/0损坏 因为没有芯片在手上 所以没有办法换

网友:
SMSC LPC47N227-MN IC主要是用来连接外部并口,串口控制器的IC

网友:
另一个SMSC可能是控制开机上电的!!!!!

网友:
待机时打一下南桥与EC的波看一下,正常是都有波的,那个没有波就是那个问题!还不行就查一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