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楼主(2008-06-23):
进入系统后黑屏,只有鼠标,可移动

网友:
典型系统不好!先做边系统试试!

网友:
黑屏?
然后鼠标你看出有在移动?
这有道理吗?
还有键盘的指示灯能不能亮,或者能不能关~~~

网友(2008-09-12):
你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有台清华同方的机器,主板是华硕的.芯片组INTEL 845G,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系统重做了很多次都是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