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主供电

楼主(2008-06-23):
今天收到一块板,开始故障为不加电,测三相供电路中的一路上管击穿,更换可加电,但CPU无主供电,MOS管测得电压为11.98V  0V  0V  ,此板的电源IC为RT9248,有5V供电,也有3.3V的电压,RT9603(八脚)1 4 三脚都是11.98V,无别电压,这个无CPU供电的故障是不是由于RT9603引起的?

网友:
1.首先保证上管是好的
2.测一下上管的G极有没有控制电压
如果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而上管的G极仍无电压,则为电源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管没有控制电压,那是RT9248坏,还是RT9603坏,应该换哪个?

网友:
检查9248 1、2、3、4、5脚的VID电压
检查11脚DVD 电压
检查12脚SS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2 3 4脚为3.346V,5脚为3.16V  ,  11脚DVD=1.56V  ,   12脚SS=6.4mV
这个是正常的值 吗?

网友:
VID0---VID全是高电位,肯定PWM 电路处于关断状态

检查U座是否扩孔、空焊,

网友:
换电源IC

看了你们的贴可以肯定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直接换就成了

网友C:
这可以换下PWM 试下,大部分几率是这个

如果问题照样就要考虑换下 效应管  用表量下  一个一个测试过去。

再不行,估计是打北桥阻值   判断是否北桥坏

网友:
恐怕直接换了也不一定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以换下PWM 试下,大部分几率是这个

如果问题照样就要考虑换下 效应管  用表量下  一个一个测试过去。

再不行,估计是打北桥阻值   判断是否北桥坏

VID全高,PWM处于关闭状态.
也有可能北桥短路,但那肯定是另外一个故障,北桥即使坏也不会使VID全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测VID脚都为高电平,上没上CPU测呀,应该上CPU.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上CPU,看PDF上,就是说的不上CPU电压应该是不超过1.5V啊

网友:
晕!
难道你没有上假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F:

假负载我上了 ,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我才会上正的CPU

网友:
此类故障我修过北桥挂了

网友:
检查U座是否扩孔,虚焊?
检查过没有嘛???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这没有还灯的CPU负载,是不是打AD线也能判断是否有虚焊,我往下按了还是在C0这停住了,北桥边上的电容用二级管档测是38左右北桥应该没事吧。。。。。我拿给我老师修吧,等有结果我跟你们说一下

网友:
我判断北桥首先量上面的电容,若电容是2-6欧就是北桥挂了,这样检测对不

网友:
按LZ说我感觉应该是,U座虚焊,你可以压压CPU试试,有消息想着说一声.

网友:
这个主板是CPU座严重虚焊,还在用炉子修着呢,弄两次了,一次比一次好,看最后能不能修好了,谢谢大家,就是虚焊故障

网友:
先上假负载 然后开机用示波器看看供电CMOS管G极看看有没有波形 没有波形的话换电源管理IC 有条件的话两个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