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 “按键锁住了

楼主(2008-06-23):
我有一台DELL15 “的普平显示器比较旧款的,现在按键锁住了,我想用其他菜单都不行,请问您们知道怎么解锁吗?
解锁

网友:
有可能是连线松动断开了吧,拆开来看看

网友:
一直按一个主键试试,如果有菜单显示按键锁住的话.如果不提示按任何键不管用.那要看一下他的线